梅捷945主板求助

楼主(2010-10-03):
修到一块梅捷945的主板就是进XP欢迎界面就停了进不了系统里面。没死机就定在那。CPU。内存。硬盘。换过。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大伙有见过吗

网友:
进pe看看能进去吗?

网友:
看主板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然后再把主板上能屏蔽的都屏蔽  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
PE也进不去。主板没有鼓包的电容。把网卡声卡都吹下来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有没有从做系统呢 内存那边的电压是否正常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系统重装过了.内存电压正常的.PE都进不了.先干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先刷个BIOS,换个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BIOS里面把所有外设都屏蔽掉后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