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对地,有图,斯巴达克 惊天镭X1650GT(256MB)显卡

楼主(2010-10-03):
主要供电部分对地,附近电容全爆掉,图中爆掉电容已经全被我拆掉。
查不出是什么地方短路特来请教,或有电路图也行,希望各位给点提示要如果下手查,谢谢!

我按 豆腐刀 答复不管3721上电测试,没有自保,但是花屏,看应该是不是供电部分的问题,原来显卡供电阻值这么小,现在才知道我还以为短路了,今天又测试了一下,的确只有几欧左右,不过现在花屏了,不知道咱弄,这块板的PCB长期被风扇压得有点变形,不是是不是GPU虚了

网友:
是不是现存对地短路呀

网友:
打下  PCI-E总线的2极体值  看下GPU是不是坏了

网友:
对显卡莫生,PCI-E总线的2极体值 是上面那16对电容吗,我打过了阻值都一样350左右

网友:
上电电源会自保吗?不要测到核心和显存供电电阻小就以为是短路,最小的电阻是7300的,7欧不到

网友:
检测场管。。 估计有个击穿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打阻值短路没敢上电测试,可惜没板对比一下

网友:
检测场管。。 估计有个击穿短路了
引用 网友B:

有测试过了,右上角的两个都有拆掉过,不过拆掉测试还是短路

网友:
显卡核心阻值都不高啊 几欧都正常的  完全0就可能是GPU坏了

网友:
电容坏得太多的,估计GPU完了。

网友:
一般大面积爆电容都会烧场效应管、pwm。彻底查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怕嘛,电源会自保的,如果12V或3。3V短路的话

网友:
    不要怕嘛,电源会自保的,如果12V或3。3V短路的话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上电测试,没有自保,但是花屏,看应该是不是供电部分的问题,原来显卡供电阻值这么小,现在才知道我还以为短路了,今天又测试了一下,的确只有几欧左右,不过现在花屏了,不知道咱弄,这块板的PCB长期被风扇压得有点变形,不是是不是GPU虚了,希望再提供点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也是新手,花屏问题,避重就轻的话,量显存电压,然后测一下虚在哪块显存,然后重焊显存,不行就是GPU喽,要是有BGA的话,上台B一下比测试来得快,哈哈哈

网友:
显存 至少有一颗 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