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9wap进系统几分钟后就掉电

楼主(2010-10-03):
今天接到一台sony pcg-9wap,进系统几分钟后就掉电,拔掉硬盘,还是如此,在掉电之前屏会慢慢的变暗几下,知道掉电,还没有动手处理,在这里先征求一下大家的建议。

网友:
补充一下,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你肯定是这型号?
SONY 型号不在d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搞错了,是sony vgn-bx145cp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啥要加焊南桥呢?我想重做北桥,因为过了LOGO后,屏的亮度比之前会暗一些,但不是暗屏那种暗,而且VGA的14脚没电压,所以想做北桥,但是听说SONY的桥很难做,成功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