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150XI-A03 显示一半 另一半黑屏 图像偏移

楼主(2010-10-03):
显示器型号未知,标志为SOTEC,屏型号为三星LTM150XI-A03,只显示左边一半,另一半黑屏, 图像偏移,比如说原本右边显示的图像,显示在左边,通过功能菜单可以移动部分画面,但是右边均无显示。驱动板全板加焊无果,不知道如何下手。

查相关资料得知屏是TTL的,驱动板上的IC  LXD91811将LVDS转化为TTL,驱动板和屏之间用60PIN的软排线+扣具相连,《点屏高手》PDF里介绍有一方法改通用板,但是我不确定是否为屏坏还是驱动板坏?屏坏就无改板的必要了,如果直接改通用板尝试,驱动板上的零件要拆除,万一改板不行,原装驱动板也报废了,请有经验的同行指点下思路?

网友:
不会会是码片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搞个通用板子试一下

网友:
图像偏移 而不是缺少图像  一般是驱动板或程序问题  程序问题最大。

网友:
LXD91811这个芯片的屏有通病,值得楼主注意。

网友:
我看了论坛上的案例,多数是白屏和花屏的,我比较赞同是程序的问题,但这板如何刷程序,还请各位告知。另外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存储器。把板上凡是超过8个引脚的IC都百度了一遍,还是没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点评):
哪个TE28F800是FLASH存储器

网友(点评):
主IC上面哪个是内存,下面哪个TE28F800就是存储器工厂,一般叫FLASH。象这种结构的板一般说来只要能开机FLASH是不会有问题的。FLASH有问题多半都是表现为没显示。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这个FLASH里的程序有问题的话,是没地方下载的,除非你还能找到一块一样的板,从那里面读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驱动板是什么方案的,看MCU是什么型号有配套的程序后 再选择烧写软件,或者找个TTL的通用板写个程序试一下,我个人观点主张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乐华RTMC7B通用板+60扣转接板  就可以直接点了  不要改动屏上的任何东西

网友:
乐华RTMC7B通用板+60扣转接板  就可以直接点了  不要改动屏上的任何东西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不过我觉得换驱动板和转接板,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个屏是B屏,亲戚给的,想给自己做测试机用。

网友:
今天上图,看有哪位朋友搞过这样的机子?

这个板如果是程序坏,该如何处理?程序如何刷?

网友:
一张乐华的331就可以测出来了呀

网友:
等待lz的好消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