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显存加焊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0-10-03):
                     本人这有一块的显卡是网吧快车--天行6200,跟随我快6年了,这段时间自己用的时候开机没玩游戏,,差不多半个小时后会花屏死机或黑屏。。。后来经确认是显卡这里的问题,,,对修显卡本人是第一次。。想给自己加焊PCB板上的两块HY显存,,用风枪加焊的时候,可以加BGA油吗???用什么材料加焊较果最理想呢???这样问,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加焊显存!!!

网友:
要求不高吧,总不见得非要用什么几十几百一盒的焊油吧,十元一盒的焊宝都好用得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哪里能下到MATS来检测显存????

网友:
加焊我一般用了一点的焊膏,才能有效的使显存下面的焊点回流。尽量不要用太差的,一颗显存才用多少而以

网友:
只要能浸润BGA就行了,多余的要擦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膏一定要BGA专用 的吗???

网友:
我一直用的基地KING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