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颜色显示偏黄求助

楼主(2010-10-03):
显示器绝对没问题,主板启动后显示器显示偏黄,VGA已经换过也是一样,请高手提供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路过的来踩下,继续追问下去,小弟也想知道~~

网友:
测下VGA接口三基色RGB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换掉电容测下

网友:
VGA上的三基色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更换一下电容 如果还没什么效果的话 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北桥O了  三基色阻值不对     给电容拆了  还那样  北桥就彻底O了

网友:
一般是VGA三基色有断线。查查。没有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冷门,你能做的都做了,那就只好换b桥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还有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示器线有问题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看下三级射有都有电压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缺色了,打一下RGB的对地值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