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520进水经典案例 汗!

楼主(2010-10-03):
笔记本型号:惠普HP520
故障      :进水 加电不显示
维修思路  : 清理水腐蚀的污渍,查各主要供电。
拿到主板,发现进水的部位在3v.5v电源管理芯片的背面。清理水腐蚀的污渍后,电流表跑0.4-多。查各供电,唯独1.8v供电没有电压,量PL17没有短路,PQ16和PQ17的1234角挑起量阻值正常。焊好加电PQ16的4角没有控制电压1.8V。PQ17本应该1.8V的控制电压却升至5V查PU11工作条件+5VALW输入VDDP正常。想不通PQ17的控制角4为什么有5V。于是量PU11的VDDP到DL原来两者应有3百多欧姆的阻值现在反而导通。拆掉PU11依然导通,换掉PU11供电正常了。但是不认硬盘。光驱引导进PE掉电。硬盘卸下测已挂掉(电机芯片短路)换硬盘装系统掉电。

汗!加焊南桥装上系统后进系统掉电换南桥OK!

总结:由于进水引起+5VALW电压异常,导致PU11内部短路和南桥不良而引起硬盘坏

网友:
为什么我发出来的图片这么小呢

网友:
我年纪不小了,看不了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