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不能点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03):
这块板故障的故障是能通电但无法点亮!测试卡显示no,也没有复位动作!

测试卡显示no也就是CPU没有运行!首先测量一下CPU供电,结果正常!再测量一下北桥供电(MOS管S极)!结果只有0.5V,严重偏低了!再测量北桥供电MOS的D极,也是只有0.5V,证明上级供电有问题!

跟D极线路来到南桥供电1.5V的MOS管!北桥供电MOS管D极直接连接到这个MOS管的S极!测量这个MOS管的D极也是只有0.5V!这个管的D极电压是由内存供电的1.8V提供!所以现在可以确定最终原因是没有内存供电!

现在先看看内存供电的电路构成!他是由PWM管理IC“ISL6520A”控制两个MOS管(上下管)提供高精度电压输出!

先测量一下上管的5V,很正常!再测量ISL6520A的2脚上管控制,只有0.3V左右,就这样可以判断问题出在ISL6520A的控制问题,拆下ISL6520A,简单测量一下它的外围零件,没有发现异常,唯有找一个代换!结果翻遍了料板也没有找到,唯有查一下它的资料,发现与RT9202基本一样!所以找了一个RT9202装上试验!

装好后通电,1.8V出来了!测试卡上也能看到已经跑码正常!

整个修理过程结束,思路很简单!下面这个就是更换出来的ISL6520A!

网友:
LZ单手玩笔的技巧,比本文都要精彩

网友:
我都是 表笔负极压在 电源下边 正极测量电压~~
另外你修东西的时序不对
先修内存电压
你走弯路了

网友:
你的万用表厅特别

网友:
高手都理这样玩表针的...还有一只手可以喝喝茶,,抽抽烟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块板到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发贴这样写是想把原理写清楚一点!我不觉得是弯路!你说直接修内存供电那是捷径才对!

网友:
技嘉该板ISL6520A坏几乎是通病了!你的帖子让我们知道ISL6520A可以用RT9202代换!技嘉945 如果发现CPU没供电  不跑码可以第一时间来查该IC  几乎都是它坏!特别是引起内存不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945平台的无内存供电,CPU VCORE也有出来了吗?貌似楼主是不是把表笔点错地方了,如果是这样,上电时序不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啊  我说呢 看你发的帖子 修主板的时序应该很了解啊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上电时序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不解!!!!

网友:
好,挺一个。思路清晰

网友:
主板 维修检测分析 的不错

网友:
北桥的VTT_GMCH供电没有的话 怎么会有CPU供电呢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确!
我还以为没人能看出来呢!没有VTT_GMCH就没有EN信号打开CPU 供电输出!

网友:
最好用原装的  要不容易返修

网友:
ISL6520A能和RT9202互换吗?上次也遇到和LZ一样的问题。
查PDF弄了个9202换,还是没好,还是买的元件回来换好的。
LZ居然换好了。无解中。。。下次再试试、

网友:
最好和MOS一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D:

RT9202确实是能代用,但RT9214就不行!

网友:
求解 北桥VTT_GMCH不出 这么来的CPU供电

网友(2010-12-16):
按上电时序修,,首先就是内存供电,北桥没有供电,那来的U主供电,无法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