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的IC大家都是怎么拆的?

楼主:
液晶电源板的IC大家都是怎么拆的?
***
头像被屏蔽

网友(2010-10-04):
我想问一下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IC大家都是怎么拆的,像八脚的电源IC和高压控制的IC,用风枪吧,一吹板子就鼓了,用烙铁吧又会把印刷电路板的焊点弄掉。八脚的还好一点,特别是高压控制IC,因为引脚太多,每次都把板子弄的面目全非的。
你们都是怎么拆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热风枪是不二选择,吹鼓了是温度和风量没有调整好 我们天天拆 基本上没有鼓的,吹之前涂点助焊膏 效果更好,有很多芯片地面有红胶,看一下芯片引脚锡化掉了用镊子挑一下,否则你肯定吹鼓包了都很难拿下哦。

网友:
用热风枪,,温度调整好,,没有问题,,

网友:
用 烙铁拆液晶电源板的IC

网友:
用烙铁拆嘛 很方便的

网友:
引脚少的我都用烙铁,我用风枪吹也会起泡

网友:
风枪好是好 就是怕温度高啊~哎~

网友:
风枪温度调好啦 ,是最好用的

网友:
有风枪啊,风量调好就行

网友:
怎么就拆个ic用这么费劲吗。

网友:
你问这个问题?
难到因为这样要去上BGA?

网友:
多练习嘛,不要这个问题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用个刀头烙铁就可以解决,无需用风枪的,拖坏引脚是技术问题或者是工具问题导致。

网友:
呵呵!拆电源板的IC无需热风枪的,工具用的不对,用烙铁加刀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总是先用吸锡线吸掉8Pin上焊锡,然后用936(刀口)配合一根尖头的探针,先焊开一边4个脚,另一边用烙铁轻轻一抹就下来了。

网友:
用风枪把温度调正好,在打点助焊膏。 去就快了。

网友:
风枪要旋转 不然板子要鼓了

网友:
LZ你問這種問題讓我想起N年前剛來論壇時,若是有人發"工具使用 or 銲接"
一定會被罵一頓,然後叫你去新手區,看看教學文件
回歸主題,鮭魚你的問題,我通常是使用2支銲槍來拆除

网友:
IC底下有胶粘住了,不太好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