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品牌机电源Bestec ATX-300-12z

楼主(2010-10-04):
我是初学者,对电路什么的只懂一点点,这个电源有待机5V,绿线对地电压测下来也有4.1V,这个电源后面有一个灯,在不短接绿线和黑线的情况下是亮的,但短接绿线和黑线之后灯就不亮了,风扇也不转!求高手指点检修思路!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之后灯就不亮了,风扇也不转”,短接风扇不转说明电路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先看下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2楼,晚上我回去再研究下!现在电源维修里面好多东西看不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完全查看里面的内容!

网友:
重点查看比较器跟主控IC

网友(2013-11-02):
比较器和主控IC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