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SN 主板问题不开机

楼主(2010-10-04):
intel D945PSN 主板问题不开机,触发没反应,电源脚1 \ 2 \ 11 脚对地  阻值有16  鸣叫
请问是什么回事呢??应该怎么去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你哪个是橙线3.3V对地了   ,你量量是不是USB正不正常 ,   如果正常的话那你就拆网卡看看,         还对地    哪你据拆IO    不行的话     哪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VCC3V 有问题 把IO 和 声卡 网卡 时钟 都取下来 如果不行可能要把南桥也要取下来查才行 总的来说 那个电压跑得太广 有点麻烦

网友:
照你说的是有短路  跑跑线路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