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进水不显示,电流2A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04):
型号:IBM T41
故障表现:
触发不显示. 电流2A多

处理方法:
接稳压电源  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直上2A 看来有短路的地方.

     拆机,目测主板各地方,有明显湿过现象,清理后 量各测试点,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再次触发,电流依然,看来有 短路,马上断电,重新上电,快速摸各芯片,发现北桥巨烫,怎么最近老遇到北桥发烫的IBM,断电测北桥值,没有短路的地方,看来应该是北桥供电不全,查吧. 当查到VCC1R2B发现无电压,看来找到问题所在了,查VCC1R2B的产生

由上图可知 VCC1R2B 由Q70产生 测Q70 4pin,触发后无电压,断电,再次上电 待机时  Q70 1 2 5 6pin 有1.2V电压,触发后测 Q70 3pin无电压,看来是栅极有问题  待机测得 Q82 1pin 无15V 看来VDD15这个辅助电压没有,VDD15是待机电压5M 副绕线圈产生的电压

测C314 有电压,断电,测C314到Q82 1pin线路,已经断开,原来是过孔被腐蚀断线了 按照图纸,飞线后

  再次触发电流0.5多,已经正常了,上CPU 码欢快的跑着,看来这钱还是来得很容易,为了给坛友拍个照,找了屏接上,开机,怪怪怎么暗屏了。

看来问题不只一个,那就继续来吧。暗屏无非 灯管  高压 主板供电,线路等问题,板还是裸着,那么就先线路吧,先查最容易出来的BLON吧,3.3V正常,再

查VB16      Q45 4pin无电压
1 2 5 6有16V ,测3pin 无电压  看来是 VBL驱动电压,继续查吧  VBL驱动电压由TB芯片产生 看线路,线路也被湿过,一测断线了,怪不得没有电压  飞线处理后

再测依然没有  看来还有问题,TB芯片要产生VBL电压,必须收到条件,查各条件都正常,看来应该是 TB的自举电路有问题了

测36有波形  37有波形  再测D57 2pin却没有16V看来问题找到了,测公共点与D57连线已经断线,飞线处理

再次开机,经典的IBM图标尽收眼前

拍照后,将板放到工业干燥箱处理24小时,试机OK

网友:
那根线飞的好粗啊!  遇到进水的板子我一般都是先烘干后下手修,跟楼主的顺序相反

网友:
楼主厉害,修笔记本真的好复杂啊

网友(点评):
不懂就复杂,就像看人拆个打印机,我感觉好复杂一样,但拆本不管什么本,都可以拆好。有学习就有进步。

网友:
楼主真潇洒!!
几条飞线就搞定了!
会不会是线路中的电阻腐蚀断开产生段路呢??  一般我都这样查了才飞线的!

网友(点评):
满板子都是电容电阻,查到何时了。有些人说用放大镜 那是在没办法的时候才这样,按照上电过程,只要不是板层问题,几乎都可以修出来

网友:
找电阻来飞线那要找多久,按照上电过程来修,又快又准。心里有数,游刃有余

网友:
是啊 一楼说的是,先烘干再弄,不过我也碰到过,烘干后就短路的情况

网友:
遇到进水都是先烤干再修的 不过楼主技术真的很NB

网友:
有图维修很强大,就怕碰到没图的,哭的心都有

网友:
好恐怖的飞线,穿孔断线最好是就地补起来为好。挖开孔焊起来即可。有显微镜配合才好。

网友:
肯定是进水后没烘干就上电造成的短路。  自己让自己忙活了半天!  不过技术还可以

网友:
楼主好水平啊  三次断线 三次飞线

网友:
很不错 要是我 可能会晕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不叫短路,不叫开路,或者断路,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估计楼主家原来是卖电缆的,

网友:
呵呵……  那是液晶的高压线,呵呵…… 飞线用的在楼上,懒得去拿就随手飞了

网友:
你是高手           顶

网友:
好贴我也来顶下吧。

网友:
先烘干再修,这样比较稳定一点

网友:
飞线高手呀,值得学习,不过还是先烘干在修这样会好点

网友:
高 啊 ,要 是 我 ,就 不 修 了

网友(点评):
思路真的好清晰的,电路图、主板扫描图配合说理,感觉实在、实用。对于过线孔腐蚀断线,的确可以刮出铜箔,然后用松香烟熏,再加一点锡,干净、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