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 MAC为0

楼主(2010-10-04):
接修一台HP F700 F735AU 故障为本地连接正常,不能上网,经查是MAC地址的问题,为00-00-00-00-00-00,试过刷bios,换了两个版本都不能解决问题,用过编程器刷也一样,换过网卡芯片RTL8201CL芯片,在板上没发现mac芯片,用软件软改mac可以上网。求具体的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此机已修好,使用HP DMI刷新工具刷写MAC后正常

网友:
论坛里有刷硬件MAC的软件。

网友:
都试过了,刷不进去

网友:
这个bios用是的phoenix,网上找不到刷写工具,看到有朋友用HP内部DMI修改工具有搞好此机的,不知道有没有有这个型号的程序,能不能传我一份

网友:
我也刚接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子,其它正常就是上不了网,插上网线获取不到IP地址,在板上又没找到MAC地址,换了网卡芯片也不行,后来又去换桥,结果给整得不开机了,唉,要早看到这篇帖子也许就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