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申请

楼主(2010-10-04):
这周星河身边也没有什么需要修理的小零碎,只好空着手去找罗工。一进讯怡维修中心的门,就看见罗工和往常一样坐在操作台前忙着检查主板。看这情况一时半会是不会有空余时间了,星河打了声招呼就直接进入了操作间,站在罗工身边观察他如何维修。
  没想到,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也没看见罗工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他处理的板卡故障全都是CPU Socket插座、AGP插槽受到硬损伤之类问题,只需要简单更换插件即可。好
不容易等到了一颗断针的CPU要维修,星河正要将维修过程记录下来,没想到罗工说句“啊,这样的维修你们网站一年前就写过了……”,这下星河心都凉了。
  这时来了一位的用户,带着一件主板,自称是慕名而来的,一定要请罗工帮他看看主板出了什么问题。考虑到这用户是远道而来,罗工抽出时间先维修他的主板。星河连忙凑了过去,只见这主板是一件老款的VIA 694X主板,故障是用户一直可以正常使用,突然有一次开机后主板就不亮了;将硬盘换到别人的电脑上,其他人的主板也出现了相同的毛病。不巧他的主板已经过了质保时间,他从网上看到了罗工所在的讯怡维修部介绍,就赶了过来。
  听完用户的介绍,星河猜测可能是病毒作怪。罗工说有这样的可能,不过要先看看主板再下结论。他接过主板通上电一试,果然是开机无显示。接下来,他测量了CMOS芯片旁边纽扣电池的电压、主板供电电压,似乎一切正常;目测主板上也没有任何外伤痕迹。
  这时罗工拿出了专用起子,将主板上的CMOS芯片取了下来。星河满以为罗工会用编程器重新烧录一个新的BIOS程序。却没想到,他顺手拿起了一片维修好的主板卸下了CMOS芯片换到了要维修的主板。星河仔细一看,吓了一跳,修好的主板与用户送修的主板根本不是一个型号,连板型都不一样。这不同主板的CMOS芯片能互换吗?
  星河连忙对罗工说:“您看,这两块主板可不一样啊……”。
  罗工笑了笑,“没事的”。说完就把新的CMOS芯片插在维修主板上开始通电。
  星河的心中不免一阵紧张,不知道这从没见过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眼睛紧紧盯着与主板相连的显示器。在“嘟”的一声主板扬声器提示音后,显示器屏幕出现了BIOS自检的画面。用户一见就露出了笑容,以为自己的主板已经修复了。而星河明白,这可不是你主板用的CMOS芯片啊。但这一切可把星河弄糊涂了,真不明白罗工是怎样做的。
  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罗工确定是CMOS芯片出了问题,将要维修主板的CMOS芯片烧录进了一个新版本的BIOS程序,重新更换后故障排除。
  等用户走后,星河迫不及待地问罗工:“不同主板上的CMOS芯片可以互换吗?”
  罗工笑着说:“你看得还真细,知道这两件主板的型号吗?”
  “送来的好像是VIA 694主板,您拿出来的哪一件就不知道了。”
  “我换上的CMOS芯片是从VIA 693芯片主板上取下来的,没想到吧。”
  “这是怎么回事?您倒是和我说说……”
  “说起来话长了,第一点是这两块主板的CMOS芯片的封装是一样的,都是的长条DIP芯片,在物理方面上完全兼容。第二点原因是由BIOS工作原理决定的。”
  “什么原理呢?”
  “主板上CMOS芯片上内置的BIOS程序,主要是在启动时完成几项硬件基本情况的检测。其中包括你知道的自检、初始化等等工作;紧接就是查找显示卡的BIOS,完成对显示卡的初始化。大多数显示卡在这个过程通常会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些显示卡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开机看到的第一个画面,不过这个画面几乎是一闪而过的。还有就是BIOS要与主板上的端口进行联系,看有那些外设在工作;最后BIOS程序要将发现的所有硬件做设置,比如分配中断号等等。所有硬件都检测配置完毕,BIOS程序会重新清屏并在屏幕上方显示出一个系统配置列表,其中概略地列出已经检测安装好的各种标准硬件设备。”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为什么CMOS芯片能互换呢?”
  “威盛公司的693芯片组内部称号是Apollo Pro133,而694芯片组的则是Apollo Pro133A,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两种主芯片实际上是比较相近的。”
  “可是他们肯定有不同之处啊?”
  “这两种芯片的内部是有差异,你没注意到我把主板点亮后就直接断电了吗?我刚才说的主板、显卡自检及初始化是主板自检的第一步,由于694与693芯片差异不大所以你看到的这两个主板用一个CMOS芯片启动都可以通过。而检查外设与调试中断是主板启动的第二步,我当时没有进行下去。第一步与第二步的工作是独立进行的。”
  “那不同主板的BIOS程序可以互换吗?”
  “实际上不可行的,因为不同主板的内部硬件是不同,如果互换CMOS芯片的话,即使通过了开机检测进入了系统,那系统软件也不会稳定工作的。因为硬件及外设没有进行应有的检测与配置,BIOS英文全称是Basic Input/output System,意思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它是操作系统和硬件之间连接的桥梁,桥没有搭好怎么行啊。我刚才的做法只是为了简化检测过程,你可别乱学呀。”
  如来是这么回事,星河没想到自己以为很熟悉的主板BIOS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在里面,这次罗工的维修部又没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