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之装机为何会导致不显

楼主(2010-10-04):
昨天装了个HP的机器,之前师兄拿给我的时候是可以显的,然后我把机器装起来,装起来就不显,然后师兄把机器拆掉,把COMS放了下电,又显了。但我把机器装起来之后又不显,检查说南桥有问题,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我装的时候蛮细心的。

网友:
看是不是装的时候短路了,经常有那样的事

网友:
有可能是装机的时候螺丝拧太紧或短路造成的

网友:
我以前常遇到那个问题,等你修多了,那个问题的发生率就会降低的。

网友:
非常谢谢各位,虽然每个人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我能起作用!谢谢

网友:
好像新手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也一样,修多了也许会好些吧

网友:
你别告诉我有螺丝掉在里面导致短路了,,有一个学员这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