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NPAI不过内存的元凶

楼主(2010-10-04):
这段时间接了好几块磐正EP-8NPAI不过内存的主板,都是不过内存,有时候可以,到论坛里看了很多朋友发的帖子都是不过内存,都是说加焊桥,可是我也加焊了桥连CPU座都加了焊还是不行,在加焊前也打了内存槽的阻止正常,就是系统总线的两脚阻止有5欧左右区别,跑线路发现系统总线两脚各接了一只二极管(D9 D10)就是这两只二极管变质。我把二极管取了就好了。好几块板都是一样,不知是不是这种板的通病。如果有同行朋友修过这样的板也是这两只二极管的问题,请回个贴。

网友:
这样也可以,我去试试看

网友:
电脑维修一切皆有可能 能修好就是行

网友:
好贴!以前测主板内存槽一直不测总线,改天好好跑一下线路.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今天收到的CPU座虚焊的技嘉915  加焊座子后挡C1  重启还是挡C1  打阻值也无明显偏大偏小  最后终于找到真凶  6566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