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楼主(2010-10-04):
现有一ST320G硬盘,以前是Vista正版系统4个分区,系统从新装的时候变成一个区,现在恢复分区表也恢复不出来,那位朋友有类似的经历,有好用的软件介绍下,谢谢。

网友:
易我高级恢复

网友:
易我我试了,不能100%恢复。

网友:
这样不行的...用 WINHEX .查找..NTFS标识码...算出NTFS位置..的LBA值..是否相同..如果相同..那么...手动写入..这才正常的..

网友:
用数据恢复大师全盘扫描恢复看看 应该是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