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电视是不是得有CRT电视维修基础?

楼主(2010-10-04):
  修液晶电视是不是得有CRT电视维修基础?我有液晶显示器基础,能否短时间内拿下液晶电视呢,比如半年左右?

网友:
很难说啊 看个人的悟性

网友:
不用有CRT的基础的,其实只要电子基础学好就可以了,然后再去了解一点液晶电视的基础和一些基本的理论。

网友:
呵呵,没必要的,液晶要简单,电子基础就行了

网友:
看到大家这么说就有信心了

网友:
虽然不一定要有修CRT电视的基础.但是电子基础要扎实.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有相同原理和电路.大屏幕液晶电视工作在大功率、大电流状态.对元器件要求更高.线路组成部分比显示器多.如射频接收、色度解码、伴音功放等等.这些电路都是显示器没有的.不过只要电子基础好.刻苦学习.多快好省地修好液晶电视也不难.

网友:
半年应该没有问题   会CRT 应该电子基础还可以

网友:
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原理是差不多的。

网友:
会修电源,换电容就可以了
想当资深师傅,学的可能有点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做维修的,真简单,不懂的也可当师傅,指点别人。说句实话,就算你能能秒杀液晶显示器,要学修液晶彩电,学它一年半截,也不一定学会。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多的回答,11楼老哥的让我冷静下来,应该是没那么容易,但我有信心,因为我不怕难,我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
今天把我自用的东芝32寸液晶拆了,家里还有一台42长虹,就拿这俩倒霉蛋开干了

网友:
其实也不是尽然,那些小屏幕的液晶电视(就是只有一块板的那种)还是很好修的,即使板坏了,不能修了,换个板,写一下程序就得,那些大屏幕的就不同了,单元电路很多,整机结构相当复杂。光说那个电源电路,有主副电源,多组电压,功率大,电压低,体积小,电路结构复杂,不是液晶显示器那点电源能比的,特别是软件控制系统,现在生产的大屏幕LCD彩电大都是嵌入式的程序,软件更难找,芯片也向BGA发展,要做到芯片级维修,也不比修笔记本简单,总之,是相当复杂的,要学会,非下苦功不可。

网友:
有信心就好,有修元件级显示器经验的就更好,那种换板的不算哦,相信你能做好

网友:
不需要啦,有点电子基础就够了

网友:
液晶电视的维修比液晶显示器要复杂点

网友:
只要有信心,再复杂的也能拿下!

网友:
什么都不用说,  最主要的还是要敢拆,敢修,  动手多了,  自然就会有经验啦,  找到问题再去请教那样才能学得会!·1

网友:
电子电路的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这个在一些电路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你的造化吧

网友:
有电子电路基础的,学修什么都比较容易,做一样,工多艺熟,液晶彩电比较复杂,看得懂电路图的同志,会搞得快些!

网友:
LCD TV 和CRT TV 还是隔的比较远的,除了高中频信号,音频等.其余都不同吧, LCD 有H V 扫描吗? 什么视放, 等. 都没有啊/
至少有电视的基本原理知识, 电子电路知识. 液晶显示器相关知识.
毕竟是高端的产品.

网友(2010-11-16):
我觉得应该把收音机电路 黑白电视机 原理搞懂 会分析电路 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是实践了
功放电路也相当重要 把crt啃下来 液晶就是小菜 了 我师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