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分区损坏,有重要数据 ,怎么办? 已修复

楼主(2010-10-04):
     情况是这样的,客户电脑使用中突然蓝屏死机。客户用以前安装的一键还原精灵还原系统,再开机,刚进系统启动进度条就重启。我到那儿后,打算先卸载掉一键还原精灵再重装系统,结果启动卸载后提示分区错误无法卸载。用光盘启动计算机后,发现整个硬盘变成一个无法识别的分区格式。而且用mhdd连硬盘都找不到。请问这种情况还能保住硬盘里的数据吗?怎么办?

    已修复,使用diskfix

网友:
可以 送数据恢复 300块左右

网友:
用DISDMAN修复分区表

网友:
用DISDMAN试过了,打不开。

网友:
可用那易我分区表医生试试

网友:
如果是进不去系统和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