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检测卡显示EE

楼主(2010-10-04):
开机检测卡显示;EE后又跑到00 。把内存和COMS电池换掉,故障以旧。台式机。通电就显。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如果笔记本有可能北桥

网友:
EE 处理器意料不到的例外情况

网友:
意外情况,最小化系统排查

网友(2012-04-20):
有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2016-04-16):
这个问题没有人再能给清楚点答复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问题,IO 及3.3 5 12V都正常一开机就来个EE给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