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显卡 在线求助

楼主(2010-10-04):
机型:DELL 1400
故障:开机白屏(看不到LOGO画面一篇白),外接花屏,加焊显卡后能看到LOGO画面但进不了系统,提示设置时间,设置后,屏幕只出现“一” 在屏幕左上角闪烁。
请教高手是否显卡没做好?有碰到此问题的大师请不吝赐教。感谢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系统也重新GOHST了,进度条跑完后故障仍为只出现“一”在左上角闪烁!

网友:
跟显卡不搭边

网友:
是的跟显卡不答辩。应该是你系统没做好。纯净版安装

网友:
白屏跟显卡没关系?还是?请无边老大指教

网友:
这个倒不一定,我有次做完V3000的显卡后不认无线网卡,后来重植显卡后OK,建议楼主重植或更坏显卡
东海之鲲
这种所谓的经验害人不浅啊。

网友:
正在尝试换系统, 能进PE 是不是说明显卡问题已经排除?

网友:
V3000无线网卡认不出是集成的北桥挂了。跟1400没有可比性

网友:
建议你换个硬盘看下

网友:
这个是硬盘的引导的问题了,显卡已经做好了,如果不会修复引导的话,重分下区在装个系统绝对可以好,前提硬盘得是好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硬盘接口针歪了造成硬盘接触不好,我用平口螺丝刀把针挑平后,格式化了硬盘 系统装进了,感谢各位老大的热心帮助

网友:
楼主啊,你连接口的针都没有摆平,起什么哄啊。

网友:
呵呵 粗心惹得祸啊

网友:
在CMOS里面把硬盘设置一下

网友:
呵呵,还是基地的人热心啊
好心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