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048EY的13脚EN电压是1。65V正不正常呀

楼主(2010-10-04):
21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的一个电源控制芯片,型号是MP1048EY的13脚EN电压是1。65V正不正 常呀。现在灯管不亮,没电压。

网友:
不对,是3.3V   OR    5V

网友:
这电压应当是一个高电平,,,

网友:
我也认为是正常的,因为EN是从驱动板发出来的,出来时是3。3V到IC的EN脚时,中间经过了一个10K的电阻后就成了1。65V,电路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你把保护去了看看有啥子效果  ?

网友:
你把保护去了看看有啥子效果  ?
引用 网友A:

把3。3V直接飞根线到EN去,还是不行,应该是1048EY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