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阿修罗显卡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04):
今天收到几块V星阿修罗7300GT 128M显卡 来的时候不亮,一看电容坏了一个,然后把电容换了,上机诊断卡2d显示器信号灯亮了但是屏幕不显示,显示器黑屏,最后加热一下GPU了,但还是一样显示器有信号就是屏幕不显示,请教各位高手那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门电路、及阻容元件。另外可以更换一个主板试试,有时会出现主板与显卡不兼容。

网友:
检查08门,最好换个dvi转换头试下,如果能亮的话,那就是gpu的D/A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换的电解电容
有些显卡原来是固态电容,你一定要换固态电容,你要是换了电解电容的话就会不显示,有时候会花屏,你换下固态电容在试试

网友(点评):
是何道理?

网友:
以前的电容好像是固态的,后来我换的是一般的,换DVI接口了,还是不亮,继续请教高手!!!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显存电压2.5V 主芯片电压 1.25V

网友:
乱修,写BIOS不行从作B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换电路有问题怎么修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