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显字体显示正常,图片有亮点!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04):
我这边有个19寸液显,显示字体和桌面都正常,但是看图片或者放电影的时候,图像周围会显示一大堆亮点,而且有部分还是连着的,请问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啊!
桌面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换一个就好的

网友:
传一 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最好传个图片上来,你说的亮点有能是许多小小的噪点,也许现象是花屏,有些图像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你的19寸液晶屏线有焊结不良!!!不好修!!!!

网友:
就是还有点描边的感觉,有些还会连在一起,还会有些重影的感觉,,光是桌面是没问题的,但一看电影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主机上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