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04):
今天接到两块主板 问题都是CPU供电的4PIN不插的话 开机可以触发,CPU风扇可以转  可一插CPU供电  风扇转下就停。怀疑CPU供电部分短路。询问客户都是说晚上玩还好好的 第二天就不能开机了 量 CPU主供电12V不短路,上下管也都不短 。有一块有PWM也驱动的 换了还是一样 另一块没有PWM的 都没有短路 电感也好的 于是陷入困境  希望大家发表下高见  高手们帮帮忙啊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查查内存及显卡的供电正常不,它们也会影响到这里

网友:
CPU坏的话,也引起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
先换个  CPU    量上管  D S极  阻值  有没有400到700阻值   在不行 把上管 全换,还有上管滤波电容 ,  在不行  换电压IC  COM芯片

网友:
CPU过压保护了!!

网友:
我碰到过,有内存供电问题造成的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2010-11-22):
换下MOS管,不短不等于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