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4520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04):
刚拿过来是暗屏,测试灯管好的。拆机看看是G86-630-A2 独立显卡 ,就拿下来加焊显卡。焊完之后连显示都不显示了。又拿下来焊 了一次,还是不行。之后在论坛看了下ACER4520暗屏是桥的问题。拆机又焊桥 故障依旧。而且用适配器不开机 必须要把电池装上才能启动,求维修思路

网友:
4520,屏线,也是通病,你这样盲目的去做桥,是不对的啊,,既然是屏暗,你最起码,要,排除,高压条,和屏线赛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维修要从最简单方法修起,不要一看到显卡门主角就先干了才说。

网友:
我感觉你是不是弄掉东西了啊 。仔细查看一下 ,不要盲目的把故障扩大

网友:
暗屏应该要查屏工作的条件 不要动不动就做显卡  现在问题大了 看你怎么搞?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个,刚开始也是暗屏,换灯管OK,过了2天又过来了,这下彻底不亮了,还掉电,加焊显卡OK

网友:
现在是二次故障了,你先就没测屏暗是什么原因引起,屏暗的问题最常见的是高压系统出问题,像少电压、高压条坏的多见,显卡引起屏暗的就少些

网友:
灯管,高压板等问题

网友:
故障已经被扩大,你查下周围是不是把料打掉了。 还有PCB起泡了有没。

网友:
屏线接口太松了

网友:
我觉得是BGA基本工没有练习到位啊,这种情况应该是掉件了

网友:
楼主没有按照正常的思路去维修,这样动不动就BGA,哎,这块板子毁了····

网友:
暗屏维修思路是,高压,屏线,也犯不着一上就干显卡啊

网友:
暗屏大多都是高压板,屏线,灯管,你可以先量一下高压板的供电有没,没有一般是保险或屏线,还有就是主板上给屏供电的供电管坏了,再就是控制电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用代换高压板和灯管试试,没有控制信号就量一下屏线有没有断的,没断就量一下主板屏接口有没有信号电压,要是还没有的话可以跑一下线路,看看是和那个三极管连着还是直接进显卡,直接进显卡就做一下,,也可以直接从屏供电飞一个过来当信号。

网友:
楼主应该还是刚从培训学校出来的吧

网友:
高压 灯管 都测试了 都没问题 难到不是板子问题?

网友:
都是显卡门惹得祸

网友:
楼主应该要从简单排除到复杂,不要一下就动BGA,现在检查下桥周边有没掉件了

网友:
一开始改一个通用高压板不就可以收钱了吗?

单桥是做烦的

网友:
唉  最后让客户换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