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装865G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04):
上假负载,点POWER开关,诊断卡闪一下灭了,开始怀疑是有地方短路,但测ATX、CPU上管、各MOS管S极都没发现短路,IO LPC47M172-NR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搞了。

网友:
补充:拆下1.5V供电管,不会掉电,但测对地不短路,郁闷ING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有没有损坏啊!

网友:
你先不插12伏试一下    看是否断电      如果断电     很可能是CPU附近有短路       继续断电的话      你就要查开机电路了      门电路、IO、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12V也会掉电,拆下1.5V供电管,不会掉电,但南桥巨烫,怀疑SB挂了,退了

网友:
上真U看看。折了1.5V不热才怪。

网友:
看此板是不是有AGP槽啊 边上是不是有个3055的管子 此管坏了电压不对的话南桥发烫 换之即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断开1.5V,南桥反而会发热呢,我也正在纳闷,拆1.5V之前,强行上电,没有发现SB发热呀,。。。。。。。。。说说吧大哥

网友:
桥缺电压他一样会发烫的。原理就不知道。留给高手

网友:
测ATX插座上的对地值,哪部份对地查哪部分相关的电路,基本找得出问题所在。

网友:
有可能的话先换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掉电之后再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再开机
如果不能开机  那么一般是有短路了
如果还能开机然后再一样的掉电可能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引起的掉电
又或者是开关针上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