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P-A2 REV 7.1主板故障

楼主(2010-10-04):
测试卡跑26就掉电 哪的问题? CPU座不虚!
cpu
掉电

网友:
CPU有没有装风扇啊!!0.0..

网友:
显卡供电部分正常吗?PCI-E查此供电

网友:
看用PCI能不能显示咯 如果可以看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缘随梦
的帖子
开机后测一下开关针的电压,看一下有没有正常。
此板座子与北桥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U有没上风扇啊?再换个U试试

网友:
我也看到过一快这样的主板 后来没的办法 就没修乐 也是跑到26 显示一下就掉电 如果有高手指教一下就好乐

网友:
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