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显示器更换灯管后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0-10-04):
更换完灯管后 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屏幕上不接视频排线 挺正常,屏幕也没有裂。
不知道是那得故障 还能修复吗??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屏!什么机器!??

网友:
屏坏了,你要赔客户了

网友:
坏了。。。赔吧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LG的1934s  屏是MT190A W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来讨论维修的故障的 不是来讨论赔不赔的事

网友:
LOGO正常吗?

网友:
要不你再换个板子试试屏。。LG1934 一般排线取掉一次后再插上都会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正常 啊  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么一块块的】

网友:
把屏继续拆开看看吧!也许答案就能找出来!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一下了.

网友:
麻烦那位大侠 有这款屏背板部分的 电路资料提供一下啊

网友:
屏的一个角弄碎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屏没有碎,我现在判断是屏背板的故障

网友:
屏上阵列图形处理芯片击穿损坏,更换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
    是这个叫 nt71675fg-00053的芯片吗

网友:
我觉得如果确定是灯管问题,只坏一根的话,最好不要换,用两口的通用高压板就行了,要不就把原高压板灯管口并联起来,只用上下一根,免得搞出大的问题,实在没有办法在换,小心为上,不过要有屏坏的准备,我就是曾经坏一根而弄坏了一个屏,还好,被我蒙了过去

网友:
听各位高人的话,好像灯管非常难换啊!

网友:
灯管不难换,但要仔细。要不然。哎!

网友:
你再换灯管的时候要是没有动到屏电路板,应该就是屏玻璃的左上角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屏 没有裂的,还是17楼的 大哥分析的靠谱。

网友:
应该是自己不小心搞的吧!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不好拆,看过有人拆的时候弄裂,不像本本能从表面看得出来那种爆裂, 画面很像

网友:
建议楼主换根屏线试下,,,,还有接口是否接触良好,平有没有供电 ,

网友:
屏坏了,LVDS/FFC线没插好或是有断

网友:
极有有可能是屏的薄膜排线被你弄断了。

网友:
灯管不难换,要熟手才好动手

网友:
唉..我也换坏过屏..应该是上面那组灯管..抽进来或装回去的时候不小心搞到屏了..我都吃过大亏..赔过屏给人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是不换灯管,换怕怕了!

网友:
这个故障好判断,出现这样的 问题无非是面板,驱动板,屏线。别的夜没有了,和灯管无关的 。你放心了。先换驱动板,屏线,不就知道了吗 。

网友:
1934是问题机,1年左右10有八九要换灯管,我一共卖了十几台,1年左右,基本全坏了。你这个现象换驱动板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故障有可能是背板,高压发生电路坏了或者左侧或右侧的屏最边缘,有轻微裂痕(压碎的,也是致命的)。

网友:
LG1934 一般排线取掉一次后再插上都会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屏最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屏线。。重新插好,换新的。。
还是不行,换通用板试一下。。
还是不行,就是屏坏了。。
屏坏了就看你的功力了。我现在还没修过屏坏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驱动板有问题就这样,老乡现找个通用板换上试试

网友:
一般是屏上大芯片坏了,如果供电正常的话,可以换个芯片试试,所有排线都要检查一遍,虚焊断线都会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
LZ是换的上灯管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有些麻烦了。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小心 小心点其实没啥问题的 经常维修的应该都没少换

网友:
什么故障啊  没有说嘛

网友:
这不一定是屏坏 , 估计是拆屏时, 屏右侧的电路板插线未插好,或者是插头搞坏了 .   我曾碰到过这样的二修机.

网友:
换灯管是个比较麻烦的活

网友:
坏了,有条件可以换通用板试下

网友:
我觉得难换,LZ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屏坏了我觉得应该没有的救了,我也换过灯管坏了好几张屏555555555555      悲剧           。

网友:
换个线试下吧,不一定是屏坏的。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 把屏线压伤了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还是建议你先换通用板一整套试下

网友:
===========

换燈管並不難,難的是你夠不夠小心&細心

另外連接panel & AD板 的薄膜排線,時常你不拆開是正常OK的,一但你拆開後裝回去就會有機率產生像LZ產生白屏 or 慢慢變成白屏~~此時清潔薄膜排線是沒任何作用的~只有更換一條新的排線才會好

网友:
我以前貌似也有一次换灯管最后屏坏了.到现在还想不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记得我换的时候已经很小心了.

网友:
灯管其实不难换,关键是要胆大、心细,还有就是手一定要轻,不然的话就会有悲剧产生了

网友:
你那 信号线有没插反啊

网友:
先查供電給屏的5v電壓是否有到屏電路上

网友:
呵呵,又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了。。赔吧,兄弟,交学费了

网友:
重点检查屏,这款机子的灯管和屏线接口都不好,通病了,上次我换完灯管后白屏了,吓了我一跳。后贴了块觉压住屏线OK.

都确定无误,那可能真是是屏坏了。

网友:
你i惨了 屏坏了 赔把  这是维修中最得小心的了

网友:
接同用驱动板点点,或许你屏没坏。换灯管把屏弄坏了,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确定屏没坏的话要看一下背光片的摆放是否调乱了,还有注意屏的PCB板的接触,看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可能拆的时候已经搞到屏电路中的图象模块了,我以前也换笔记本的灯管,就是老搞那里就出现花屏。

网友:
换熟了 其实并不难 有时难免也得要交点学费啊

网友:
十之八九是屏幕坏了,估计是手碰上短路了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你有可能屏线没插好,我说的是和主板连接那个地方

网友:
可定是屏坏了啊!!

网友:
你确定换灯管之前屏是正常的?按道理人为也不会一点都没图像啊,顶多会出现黑带竖线之类的问题,建议重写程序试试,是不是静电把程序搞没了。

网友:
我换过不少灯管。。我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这样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多检查,我也换坏过一次··郁闷啊·

网友:
这种一般是屏坏了。
不过也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先检测是否连接正确 有无明显外伤 然后查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玻璃体压伤了,导致阵列芯片损坏。我也碰过类似的现象,最后送修才好(广州金桥那边有修屏的)

网友:
灯管好换的 有时间 练习下 要 赔的哥们

网友:
绝对屏坏,应该是你拿屏的时候不下心把屏排线上的行场列模块搞坏了,就是软排线上的那些小东东,好像是有6个

网友:
你这个是屏的排线坏了用热压机修一下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有不 有可能是电压不稳 。。。

网友:
不是驱动板就是屏线的问题,应该是和屏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明显是屏线没插好的哟

网友:
应该是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线刮伤所致··我曾经也有过。。很是郁闷
希望LZ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更换屏IC试试,不行话就自安天命了,LG显示器基本上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松了吧。你重新插一下屏线。换灯管挺简单的。

网友:
我也有这种经历,同情你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用刀刮一下屏线触点

网友:
很不辛 楼主的屏是坏了 我试过一个 那个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