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升技NF7这板的兄弟帮看下板上Q71那是什么IC

楼主(2010-10-04):
板子现在是没有内存供电,内存供电管下的一个8脚IC被拆下来了,手上没这板无法判断原IC是什么,麻烦哪个兄弟刚上手上有这板子的给说下这是什么IC,谢谢了。

网友:
凡是Q开头的,是CMOS各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Q开头的是场管这些,但具体不明是哪个8脚的场管,故不敢换上试机怕故障扩大

网友:
八个脚的是不是        rt9202      还是    rt9214啊   试一下看看

网友:
看看外围电路。能看出是很什么芯片。

网友:
也可能是8脚4500M之类的场管,手上没这板不敢下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啊,不一样的极性和要求的管子上了也怕啊!要是有电路图那就好搞了,主板的电路图比较难找啊!

网友:
手上有这块板的兄弟帮看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我看了是个RT9173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 刚好自己有块NF7。呵呵 我是新手 你要是换好了 就指点我下 主板ATX各条线的供电对象,某线短路应查哪些元件!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先谢谢了

网友:
从烂板上拆了个RT9173B换上还是还是没电压出来,不懂这拆机的RT9173是不是坏的,手上又没这IC可换了,暂时放着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