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不显示

楼主(2010-10-04):
诊断卡到2A停住,等一下能过蜂鸣器报警三下,但显示器不显,测全板供电正常,跑码到2A停一会,终点查显卡。该板显卡是PCIE的,上打值卡,用示波器测显卡无时钟。观察主板无时钟芯片,顺着显卡时钟跑线,直接进入NV单桥。主板无时钟芯片一般都集成到了桥里面,可以确定桥虚焊或坏。嘿嘿才在基地买的CF360,上机加焊。走了一遍曲线,再测显卡时钟脚有压差了。接显示器主板正常跑码,主板修复

网友:
我也有那样故障的板,可没设备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警不是一长两短。是直接响三短

网友:
这种情况先写BIOS。

网友:
有时是显卡太脏了,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11-09):
学习了,现在时钟芯片都集成到单桥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