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排阻问题

楼主(2010-10-04):
主板上排阻脚很小。我用数字万用表测,正反都无穷大。(量程都调了)。用指针万用表测了有阻值。数字万用表有问题,还是表头有问题。兄弟们怎么测主板上这些小东西。这些东西比芝麻还小。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你的数字表测下别的大点的电阻,先确定表是否有问题。
表笔前面加根硬针,这样测试小东西相对方便一些。

网友:
    可能是无用表笔的问题。。。你先试着开光王用表。。没用的话在万用表上面加一个针头,,买好的王用表就有送。。测量笔记本没针头跟本测不了。。实在不行自己做个。。。剪接医用针头(针也可以)然后用铜片卷起来。固定在表笔上、、、我就是这样弄的。。。嘿嘿。。

网友:
呵呵,我的数字表就是绑了两根针,用细线缠了N圈,测试就不会碰到别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