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楼主(2010-10-04):
昨天同行拿了一台LG  W1934S显示器来,开机五分钟就黑屏,大概也知道什么事,就直接开机来修,打开来看,电源板外观没烧坏,经测过,电源板跟驱动板的各处电压都正常。我再用高压条测屏,也是没问题,,那时就怪事啦,,由于前几天修过一台差不多情况的TCL,由虚焊引起的,我就看了电源板有几个点虚焊了,我就补焊了,,装回去,再试机,点了三个小时也没问题,我就叫同行取回去。但同行取回去后点了几分钟,,又出事啦,,我就郁闷了。。。那位高手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情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
继续检查虚焊看排除完了没,再看高压板部分

网友:
灯管虚焊了!

网友:
LS正解。灯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 MCU有通病  重新刷改进版的程序OK

网友:
   LS的是经常修显示器的高手啊~

网友:
LG这型号的通病,,,,全部是灯管虚焊,,,,修过七八台了

网友:
是灯管里有一条线断了。。但为什么我外接高压,就可以一直在亮?

网友:
回复 断线的风 的帖子yi因为通用高压板的平衡保护能力不强  原装板的检测电路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