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UC51GMS-DM2启动不了

楼主(2010-10-04):
双敏 UC51GMS-DM2启动不了,检查CPU和内存电压基本正常,插上诊断卡跑50就停下不跑了,刷了BIOS不行。请教大家我该查什么了。谢谢!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应该是桥有虚焊

网友:
双桥的板子。。一般不过内存打北桥地址线。。。和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有时U座虚也能引起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虚焊问题,所以跑50就不跑了。

网友:
先用其他主板测试cpu和內存才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的可能性很大.修过很多这种板.

网友:
跑50是桥虚焊啦
你加焊桥应该就能好的

网友:
是北桥虚焊哦
你不要加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代码刷BIOS后不行焊桥,你这板加焊北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