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20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10-04):
求!一华硕M420机子一装系统就蓝屏,内存换了,硬盘换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到BIOS里面 设置  把SATA接口改为IDE就好了

网友:
BIOS排除还是不行就把I/O拖下锡,还不行换I/O,南北桥

网友:
应该是BIOS里面修改硬盘模式。

网友:
是Ghost的吗?如果硬件判断没问题的话,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我也遇到过

网友:
系统盘换了N张了,还有内存硬盘也换了不少,看来就只有BIOS里和板子了

网友:
华硕M420这个板子谁有,客户要求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我这也接到一台联想的机,情况跟你一样的。
也是内存系统换N种。情况也是蓝屏。
最后还是换CPU好了。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干南桥,什么毛病...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声卡驱动试一下看看还蓝不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