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BN-CAYVZ启动不显示

楼主(2010-10-04):
华硕KBN-CAYVZ启动不显示并且启动电压为0V   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还有KBN-CAYVZ电路图那里能找到

网友:
你那是不触发吧

网友:
没有短路的话,就先跑开机电路咯

网友:
看看开机针附近的元件有咩有损坏的,摸摸主板上有没有烫手的地方

网友:
我还没大看懂楼主的问题呢,“启动不显示”,是启动还是没启动啊,触发成功没,上电没?如果是不触发,查查紫线5V到开机针的线路

网友:
能触发 CPU风扇能转动 但是我检测了电源供电紫色 灰色 黄色电压都正常就是绿色电压为0V   我这主板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有个电源管理芯片都一个型号的LM324 但是其中一个有好几个脚接地 不知道是桥坏了 还是芯片或者是Q25坏(Q25有点烫手)

网友:
绿色线变为低电平后,ATX电源才能启动啊。这是一般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