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R43E不开机

楼主(2010-10-04):
待机电流0.01A,测试3.3V.5V都有,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10A就不往下走了!不知道哪的毛病,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开机后量一下各组供电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CPU的时钟,PG,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看电流应是缺电少组电压。

网友:
有3.3和5V不开机,先查时钟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