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华擎AM2V890.VSTA的图纸,急急!!

楼主(2010-10-04):
如题:这板原来CPU无供电,不跑码。更换三个12V上管,CPU有1.5V供电,但无时钟信号,不知从何下手了,时钟芯片型号W83195GB-202,网上度不到它的资料,高手贡献一张图纸吧,谢谢了

网友:
看看时钟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知道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芯片的图与华擎的图都不好找,说一下板的具体情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板上各部分电压都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和时钟芯片的资料,所以不能确实是时钟芯片还是它的供电问题,找了几块板没找到一样的芯片,也不知道哪些能代换。我刚接触主板不久,不太懂,希望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