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10-10-04):
我今天碰到一块V星的主板,拿过来是开不了机,是威盛芯片组,我量开机排针只有2.4V,正常应该是3.3V或5V.请问这怎么来查,请朋友们指点我一些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CMOS跳线跳对没,晶振有无起振。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就顺2.4找下去

网友:
查5VSB转换出来的3。3V电压正常吗

网友:
   那是不是有东西  短路了啊     拉低了电压  ,   不然不会    这么低的啊?

网友:
CMOS跳线跳对没,晶振有无起振。IO是什么型号的.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