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光驱就蓝屏

楼主(2010-10-04):
映泰770主板,装新机,用串口光驱就蓝屏,用并口的可以进系统,不用光驱也可以进系统,不知道如何解决了,郁闷

网友:
换个串口线试试,同时考虑下BIOS的有关光驱的设置

网友:
进BIOS设置

网友:
看看串口旁边的电容有没有损坏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你哪是不是不兼容啊?     哪你就用U盘装啊。      不然你就用IDE的装啊

网友:
你先换个数据线式一下    不行就进BIOS仔细设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线 换光驱来排除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