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n5v-rl

楼主(2010-10-04):
开始是不认硬盘  是接口坏  换好 都进系统 好了  装机在开机就不亮了  那出来CPU没电压了  可能是那里坏了

网友:
我在 线等

网友:
量量CPU供电的电路,看看优美有损毁元件

网友:
3级管都是好的呀

网友:
场管有没有控制电压,没得话直接换电源芯片,有的话换场管。不过先查查VID有没有信号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了,再查CPU供电的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