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5000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04):
7PINSHDN:3.3V
8PINREF无电压  10pinvcc:5v  30pinvdd 31pinbst:5v
34pin V+:19v查了外围电路没有发现问题,请各位朋友帮忙
分析啊。有什么故障还会引起无REF呀。MAX1907换过,但是
还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楼主把整张电路图传上来才好分析啊

网友:
求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信号7PIN是有的呀,为什么会没有REF呢

网友:
REF脚翘起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四面封装的不好敲,我断线,还是没有REF呀,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SHDN是不是低电平,1907开始工作.高电平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