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天行7300GT小花

楼主(2010-10-04):
这鬼卡,用MATS测不出任何问题,3DMARKS也能顺利通过,就是打开资源管理器,和设置桌面背景那里面的那个小电脑会有一些花点,如图。(图片是正常电脑上截的)

网友:
我感觉更多的可能是电脑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客人的系统有问题,我的系统也有问题吧,为了这个卡,我刚装了个系统

网友:
给GUP和显存降频,或连续长时间跑3D直到花得明显了在测就知道是哪个显存报错了。

网友:
有没有试试用另外的显示器。

网友:
不要迷信测试的结果,就你这卡,如果有BGA,作一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点评):
正确,MATS只是个传说

网友:
楼上说的是  就和你的头像一样  有头牛的话 家上4个轮子 效果棒棒的

网友:
这种问题八成是GPU里的显村控制器有问题了,换GPU试验吧

网友:
GPU的问题,我碰过这种卡

网友:
GPU加焊过了,还是一样,也想降频试试,但因手里的编程器不支持25的芯片,所以退回去了

网友:
我这边碰到一台。还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搞。等代高手来指教下。。。

网友:
显卡还能开机用NV的BIOS编辑工具改了BIOS核心频率,在DOS下用NVFLASH写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贩有没有可以在WIN下备份显卡BIOS的软件,给我个呵

网友:
GPU-Z这个不是啊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显存降频看看,供电电解换了没?

网友:
真是的,显卡是修起来最有意思的了。

网友:
手里有片8600GT的卡也是一样  MATS测试无抱错  开机器不花  进系统也不花  不过放视频或是跑3D就花  但是可以跑完3D  试着降低核心频率和流处理器  显存  结果都一样  还是花  估计是BGA坏了!  呵呵  准备做个实验  把这个32管的问题8600芯片装到8500 16管的板上  也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