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替换问题 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0-10-04):
ITE的 it872f-s     0726-kxs  可以替换为  it8712F-S    0733-KXT 吗?

网友:
可以啊,,只要是后缀是kx 的     IX的也可以用的

网友:
关键是前面要相同。

网友:
下载分怎么是零分,有点怪。

网友:
it8712f-s  不分系列  只要注意是不是技嘉专用的就行

网友:
你这个可以代用。只要是KX的 后面那个字母可以不管。 KX  和IX是有分别的。  在某些板子他们是可以代的。 有些就不可以代。

网友:
型号是一样的换了再说。。只要不是后面带gb的。。。

网友:
亲身体验才知道!

有空养养鸡 -5 看来你都是来灌水的,不是真正来学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872f-s的IO不用区分版本号,只要区分GA专用与普通的就OK了

网友:
不一定 大多数的板子可以通用 但特殊的品牌板还是不能代 BX EX FX IX 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