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短路问题

楼主(2010-10-04):
今天无聊整理坏硬盘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迈拓硬盘比较新
想想这是我给一个客户跟换下来的
这个硬盘的问题是 ——只要接上这个硬盘就开不机   客户换了一个硬盘就走了   我今天无聊就拿出来 用万用表一测 (硬盘是迈拓80G并口硬盘)发现供电输入脚的12伏对地短路,本人对维修硬盘是十窍通了九窍最后还是一窍不通  - -
所以来问下这里的维修师傅
来指点指点  我改从哪里下手
我个人感觉 这个硬盘坏的不是很厉害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是12v后的保护二极管或者是钽电容击穿了吗

网友:
你看是不是连着12V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   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板上没有任何烧焦的元器件
这一条线路上我跑了下 有好多的 我拆了钽电容 测量后级还有短路 再往下 我不知道 怎么跑了 乱乱的
没维修硬盘的经验

网友:
如果是雷击引起的八成是主芯片挂了。摸摸看是不是很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