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暗屏

楼主(2010-10-04):
联想V450暗屏,换了高压板也不行,高压板1脚2脚供电10V,3脚 1.57V   4脚,3.17V,5脚无电压  ,6、7脚接地,望大师看一下,这几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灯管亮吗?这几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灯管估计坏了

网友:
先用自己改装的高压板点一下灯管看正不正常,有时用自己改过的高压板点灯管时出现红屏,这时有的时候,高压板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换灯管就可以解决,不懂同行们有没有碰到到我所说的情况

网友:
这是LED屏,里面是LED灯,

网友:
高压板1脚电压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