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0-04):
  今天接一朋友的机器,开机到0.38就掉了,测U的供电没有出来,其余的电压都有出来.后来找了1个小时,把U48加焊了一下,U的供电出来了,不过只有1.2V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在是开机到0.53就掉了,待机下有3.3V,5V是开启后才有.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查

网友:
CPU电压应该正常。 你这个估计是内存不过。 查北桥到内存槽子数据地址线及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强烈建议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有个小板是安全芯片,最好插上试

网友:
小板是插上的,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不是遇到类似的问题,加焊南桥好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碰见过,你那边要是有条件的话最好试试

网友:
焊下开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