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连续充电,而且充电电流大??

楼主(2010-10-04):
HP CQ40 704TX的机器,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池和电源,在系统里看到正在充电,坚持5秒钟左右就显示使用交流电,然后再有几秒后就是显示使用电池,就这样反复交替.不插电池时主板上电池脚有19v电压,

附:主板图纸

网友:
换一下LM393.

网友:
换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
检查下充电电路中的上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393换过还是不行?哪应该监测一下393输入端电压是否在跳变,然后再查输出是不是多支路中的某一支路有问题造成输出电压不稳,电池脚19V,好高

网友:
解决了,是充放电管理芯片BQ24740的问题,因为芯片的问题损坏了两颗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