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触发

楼主(2010-10-04):
此机没有3V,5V经查得知MAX1631的23脚-SHDN为0.5V(不正常),随后又量D12,它的1,2脚为0V,    3脚为0.5V,   通过量D12知道-PWRSHUTDOWN和-SHUTDOWN不正常,查-SHUTDOWN这个信号得知VCC3SW的电压为7点几伏(不正常),而VCC3SW是由TB62501发出的,-PWRSHUTDOWN这个信号也是由TB62501发出的,查62501的供电都正常,以前看过T4系列的上电时序知道TB62501在发出-PWRSHUTDOWN和VCC3SW之前,  第2脚和第55脚要正常,我查了第二脚为低电平(正常),55脚也为7点几伏(不正常)(正常电压应不超过0.5V),55脚连着的4个温敏电阻都是好的(量了量它们的阻值都一样就自认为它们是好的),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不知道为什么55脚的电压会这么高?我试着换了个TB62501故障依旧,因对温控电路不大明白,特发此帖上来求助,还望高手指点一二.小弟是新手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查下IBM18PIN,TB51PIN有没MPWRG信号!

网友(2010-11-04):
你这个还没搞明白,就有这么历害了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55脚没有和别的什么连通的,你换掉热敏电阻试试

网友:
55脚电压这么高肯定有问题.把四个热敏电阻换掉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