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寸液晶显示器的程序

楼主(2010-10-04):
我收了一个飞利浦22的显示器里面什么都坏完了 只有屏是好的我改来我自己用,我把什么都改好了就差程序了,型号是HWB7200P的,屏的型号是MUM6581S00726   QD20ALOI      QUANTA DISPLAYINC(LK11)  这是屏的程序我不知道那个是屏型号哦就全写上来。 那位兄弟 师傅有的给传一份,谢谢了。

网友:
我写了好几个程序都不行,都是黑屏,屏是好的是以前一客户的。

网友:
是20寸的吧!会不会搞错了!

网友:
是22寸的我不会错的,写的是1680x1050的

网友:
你太急了       你也没有说用什么型号的驱动板在点       上来就要程序      肯定不是原厂的吧
维修是有针对性的      你写好你点屏配的是什么板    给你一个程序     “一针见血”

网友:
我用的是RM3251的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型号不对

网友:
试试这个吧

22宽屏(乐华).rar

网友:
只有一个屏了 换了普通的高压板 驱动板 还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
$ n, D8 [7 U9 W& U" B   屏型号不对
   屏的型号只有我发上来那个   没有其他的了  还有就是屏的编码了